楼主(2024-09-10):
功能鍵按鈕不見了 PLC有開 搞不懂 請各位賢達解惑  謝謝  TK8071IP
阿謙

网友A:
安全里面隐藏了?还是按钮图库丢失?

网友B:
有没有通讯上

网友C:
建议检查通讯电缆是否插好。

网友D:
大概率是没有通讯上

网友E:
如果通讯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是权限不够限制了.
相信自我!

楼主:
謝謝你們解惑 我收到了
阿謙

网友F:
湾湾的老表。你这个问题是5月份就出现了。搞定了没有。

网友G:
如果地址跟PLC无关的话就检查一下安全里面的设置,看看是不是权限或者开了某个地址关联起来了

网友H:
所以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F:
触摸屏和PLC通信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