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1):
求助一下各位大神,三菱FX5U怎么通过以太网定时将采集到的压力、温度等数据发送给上位机呢?

网友A:
通讯网口mc协议 或 MX Component 或 tc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讯网口mc协议 或 MX Component 或 tcp

正解,传输的频率看你PLC端程式自己定义。

网友C:
一般是上位机定时来读PLC。

网友D:
一般是PLC准备数据,上位机需要时主动读取。
QQ: 2845452345

网友E:
省事的方法是上位机有组态软件
自己做下画面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PLC将数据实时转化为工程值放到寄存器就好了,上位机定时过来读;
一定要发的话可以选择HTTP、MQTT协议,或者直接发到数据库,附件中有相关案例:

网友G:
同意,一般都是我们PLC准备好数据就好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PLC准备数据,上位机需要时主动读取。

网友H(2024-10-14):
刚好有需要到这类型项目,学习学习

网友I(2024-12-17):
上位机能通过 MX Component 或者HSL或者自写报文直接读PLC的数据的,配置好接口参数就可以。PLC端做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