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EtherCAT总线控制伺服使用

楼主(2024-09-11):
大家使用EtherCAT总线伺服除了网线还会将伺服的IO输入输出都使用上吗?

网友A:
轴原点感应/前后限位感应,这些会接在伺服的IO上。

网友B:
探针常用 IO很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探针常用 IO很少
探针一般应用在什么方面的控制,我用汇川的,探针一直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