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1):
手上一台基恩士的相机,走TCP通讯,测量工件之间距离。基恩士工程师说给PLC的形式只能是ASCII。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将ASCII码解析出来。

比如ASCII显示:000000550,实际测量距离是5.50mm,  ASCII码0对应的十六进制是30   5对应十六进制 35     符号“.”对应十六进制2E

网友A:
每个ASCII码直接减去48或者H30,重新组合一下就行吧,有很多办法

网友B:
麻烦在要做防呆,判断每个数字范围是否在H30~H39之间,符合之后还要进行处理减去H30得到位值,再根据具体哪个位进行*1,*10,*100,*1000,一般PLC都应该有ASCII直接转10进制值的指令,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在要做防呆,判断每个数字范围是否在H30~H39之间,符合之后还要进行处理减去H30得到位值,再根据具体哪个位进行*1,*10,*100,*1000,一般PLC都应该有ASCII直接转10进制值的指令,找找看

我准备这样去处理

网友C:
相机给的数值是字符串,其中包含了小数点.吧?基恩士PLC有指令将字符串型小数转换为浮点数

网友D: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兄弟玩的是基恩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玩的是基恩士

我截图不是基恩士PLC吗?

网友E:
基恩士功能还是可以的,就是价格有点小贵!不知道最近几年有没有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