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1):
可三轴或四轴,三轴的话就上下加两旋转,四轴就加左右。这轨迹的点怎么写到凸轮表里去?或者装个读这个轨迹的编码器,把读到的编码器值写到凸轮表里。

楼主:
产品型号比较多,轨迹的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A:
没有前后吗

楼主:
有前后啊,没画出来。总共5个轴
引用 网友A:
没有前后吗

网友B:
缓存运动。
1.平台旋转可以取消
2.用X/Y/Z/R,4轴做缓存插补
3.如果平台旋转不取消,则需要X/Y/Z/R1/R2,5轴缓存。5轴缓存插补都是机床了吧?
真诚感谢!做连续插补吗?鞋后根的弧形要怎么来走呢,走两段圆弧?或者一段㮋圆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缓存运动。
1.平台旋转可以取消
2.用X/Y/Z/R,4轴做缓存插补
3.如果平台旋转不取消,则需要X/Y/Z/R1/R2,5轴缓存。5轴缓存插补都是机床了吧?

缓存运动就是一段段的小线段。小段的直线和小段的圆弧是一样的。学学点胶机是怎么做的,一个逻辑

网友C:
可以用基恩士的KV8000,可以将如图轨迹图的CAD导入,按照相应轨迹运行。你可以咨询基恩士相应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基恩士的KV8000,可以将如图轨迹图的CAD导入,按照相应轨迹运行。你可以咨询基恩士相应技术。

?基恩士这么屌了

网友E:
高端啊,感觉这种问题没人能解答你了

楼主:
难道得提桶跑路了
引用 网友E:
高端啊,感觉这种问题没人能解答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道得提桶跑路了

按照你说的做也行啊,不然拖动示教,视觉,cad坐标转换那些,就需要一定技能或者成本了。
既然用plc直线插补来做,那就只能用土办法了。

楼主:
走总线+绝对值电机
引用 网友E:

你这机器没有拖动示教,没有视觉引导,难道手动拿控制器一个点一个点的打点测量吗?
然后把编码器的数值作为参数保存起来,然后plc直线插补吗?

好想也只能像你说的那样了。毕竟在高端的,就需要设计三维软件和机器人系统方面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走总线+绝对值电机

与其研究好办法,不如多出点汗,打点录制吧,量
不大,也快。

网友F:
用codesys软件啊,支持CNC,直接导入CAD图,生成轨迹走

网友G:
买个5轴的点胶机控制器+示教器,2000块就好了吧

楼主:
外接一个同步编码器轴,把读到值给到上下轴,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控制上下走轨迹。

网友H:
这个要年薪50万起步才可以搞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年薪50万起步才可以搞吧

20万就能搞
浪子海风

网友I:
搞出来了没有,我司也需要,到时可以推我司使用。
真诚感谢!还没有哦,还没确定电控方案,设备倒是在装了。
优伤的菊花

网友J:
像点胶机控制卡那样连续走直线插补与圆弧插补,或者可以支持CNC代码的控制器。
真诚感谢!这种方法也可以,要定很多的点。CNC代码好像汇川高端机有支持

网友K:
基恩士这么牛X了?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基恩士的KV8000,可以将如图轨迹图的CAD导入,按照相应轨迹运行。你可以咨询基恩士相应技术。
命自我立

网友L:
这得上CNC控制系统哎,或者上位机加运动控制卡。PLC做这种有点麻烦难道每换一种产品都现场编程?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这得上CNC控制系统哎,或者上位机加运动控制卡。PLC做这种有点麻烦难道每换一种产品都现场编程?

便宜点的控制系统一千多块钱,还自带屏幕。然后每次换产品做个刀路导U盘插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M:
一般这种
失能伺服    ---开始踩点--- 手动移动位置----移回原点-----最后一个凸轮点和开始踩点的位置一致
踩点基准 可以以X轴的位移量 来做基准  X轴每移动 0.5MM之类_记录一次所有轴  可以自己根据PLC提供的凸轮点数规划 间隙

然后加入一些条件 比如线条连续  剔除一些正反正抖动的无效点      完成后  虚轴激活试运行一下
真诚感谢!有没有客户可以自已踩点弄的方式。不然得保存个几十套曲线的点。

网友N:
你可以以旋转轴为主轴,上下轴,左右轴为凸轮轴做同步控制。关于凸轮表数据的获取如果轨迹没有公式可以描述的话,可以拿一个标准产品通过描点的方法获得。具体做法是:可以把主轴分成360等分点(精度要求高的话也可以3600等分点),主轴的每一点都有一个对应的上下轴的值,共有360个上下轴的值,同样的主轴的每一点都有一个对应的左右轴的值,共有360个左右轴的值,这样轨迹就出来了。关于这360个上下轴的值,360个左右轴的值的测量可以这样做:首先把旋转轴,上下轴,左右轴各自回原点,再将上下轴,左右轴伺服ON信号断开,旋转轴转到1°时,读取上下轴,左右轴的值,再转到2°时,读取上下轴,左右轴的值,就这样一直旋转轴转到360°.,要是轨迹有公式可以描述的话,就没有这么辛苦了
真诚感谢!我打算不要左右轴了,就上下轴加两个旋转轴,图案旋转轴挂在产品旋转轴上做同步。就以上下轴和产品轴来走轨迹。主要是对点比较麻烦,产品型号多每款都要对。
  • 下载积分:+2(无言0123)

网友N:
    我以前帮别人开发磨胎机就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这种在加工上也叫仿形法
    真诚感谢!上下轴带刹车的,不能断使能。只能屏上做个相对的点动1mm或几MM这样走了。

网友N:
    楼主说“上下轴带刹车的,不能断使能。”,其实在测试数据时你可以把刹车不由伺服使能控制,让它一直通电。测上下伺服数据时,只断开上下伺服使能,左右伺服使能不断,这样,测上下伺服数据时,左右伺服位置不变,这样,你可以写一段FOR  NEXT程序,让旋转伺服每转1°,延时0.1秒,自动测出1个上下伺服数据,总共循环360次,自动测出360个上下伺服数据;测左右伺服数据时,你可以只断开左右伺服使能,上下伺服使能不断,同样用FOR  NEXT程序循环360次,自动测出360个左右伺服数据,这样不比你在屏上手动点跟轻松,也更精确。需要注意的是由于FOR  NEXT程序中有延时,会导致扫描周期延长,系统参数中的看门狗要调长一点。
  • 下载积分:+3(逆风不怂) 真诚感谢!这样可行性又 ..

网友N:
    测左右伺服时,由于使能断开,需要人力一直推这左右轴,使刀具一直贴着工件,这样测出来的数据就准确。上下轴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有刀具的自重,会在垂直方向一直贴着工件。
    真诚感谢!打算选汇川EASY501加绝对值总线伺服,先试一下。机器都快装完了有点方。

网友O:
    这种应该要CAD导入生成G代码搞,否则多种产品通用就没法搞了

网友P:
    楼主没说这个5轴的功能是做什么的,如果是点胶用,复议14楼大神的观点,也可以直接上6轴的机器人不香吗,要什么功能没有,自己用PLC去开发这个5轴的适配,这是需要多大的工作量和多长的开发时间,我严重同意16楼大佬的观点,没有50万年薪搞不懂

楼主:
    设备在行业里来说叫移印机,简单说一下整机的动作。总共5个轴,前后、上下、左右、两旋转轴。前后+左右先退到图案上方位置,上下下降到图案表面然后旋转+左右走直线插补,取完图案,上下上升,前后+左右移到产品上方,然后就是下降下来走产品曲线把取到的图案复印到产品上。

网友M:
引用 网友M:
    一般这种
    失能伺服    ---开始踩点--- 手动移动位置----移回原点-----最后一个凸轮点和开始踩点的位置一致
    踩点基准 可以以X轴的位移量 来做基准  X轴每移动 0.5MM之类_记录一次所有轴  可以自己根据PLC提供的凸轮点数规划 间隙

    然后加入一些条件 比如线条连续  剔除一些正反正抖动的无效点      完成后  虚轴激活试运行一下

    这个只是数组  其实还好    鞋类点数  XY当基准踩点应该足够了    一般凸轮表都是最小提供4096点数    鞋子最长最宽 求4边周长 拉高踩点要求  轨迹绝对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