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1):
绝对值私服电机。旋转工位使用,一直往一个方向旋转。绝对值到最大后会怎么样?厂家说旋转到一定圈数要回原点清零。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有使用过的吗?

网友A:
21亿的值,数值可以跑到21亿。齿轮比小一点够用1天。数据溢出没遇到过

网友B:
放心大胆的跑,不会有数据过大的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C:
把圈数溢出报警取消掉

网友D:
早就没这种问题了
数据溢出的问题   只需要修改一下PLC配置  和伺服配置参数  就可以解决 通用的

网友E:
用旋转模式就行,费那么大劲干嘛?

网友F:
驱动器上设置当增量编码器使用就可以

网友G:
汇川和松下都有无限旋转模式,也就是0到359度之间任意位置

网友H:
看你自己使用模式的,汇川的有种模式是圈数加当前圈内脉冲数,复位就按当前圈脉冲数就好。

网友I:
一个方向直跑,最应该考虑的是因机械误差而导致的数据偏差问题,比如减速比是10,但实际上有可能是10.000 或者9.99
单方向旋转,超过一定圈数应该要主动回一次原点。

专业外协

网友J:
一个是编码器值有范围, 另一个存储元件的数据溢出, 为了适应任何伺服,  在某一工位直接设零 ,只是一个指令的差别。
  • 下载积分:+1(wolegeaass) 好贴好贴!
  • 西门子倍福WPF+C#数据库,槽式设备专家

网友K:
    引用楼主wsclazz于2024-09-11 12:00发表的 绝对值私服电机 :
    绝对值私服电机。旋转工位使用,一直往一个方向旋转。绝对值到最大后会怎么样?厂家说旋转到一定圈数要回原点清零。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有使用过的吗?

    开机回到原点位置清零一下

网友L:
无线圈数,满了又从头开始了,除非是一些特别设计的有限圈数的

网友M:
刚好前两个月用过一样的案例,伺服设置旋转模式,我是做分度盘,10个工位,走绝对位置,第一次36,第二次72这样。直到走到360度,直接设置一下原点。等于说转够一圈就设置一次原点

楼主:
用的汇川绝对值,旋转模式。问汇川技术人员,说两百圈要回一次原点,感觉这个技术人员说的不靠谱

网友N:
旋转用分割器简单点,不用伺服都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