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1):
汇川H3U连SV660A伺服问题 PLC报26205错误
我这套系统上一共有7台SV660A伺服,都走CANLink总线, 其中两个2.2KW的伺服,只要一点动,PLC就报警26205 轴错误,伺服也不报警,一直显示RUN。 其它5台,都又是正常的。
请教高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 问汇川技术,伺服那边有PLC那边不对,PLC说伺服那边没设置好。

网友A:
看报警提示应该检查轴控指令有没有同时输出
在线监控通讯状态
可以试试伺服站号调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报警提示应该检查轴控指令有没有同时输出
在线监控通讯状态
可以试试伺服站号调换

试过,在程序中1号站和3号站互换一下,   原1号站故障的程序来控制3号站,3号站工作正常, 我想应该不是程序上的问题。应该是伺服哪里没设置对,但问题是7台伺服都是同样设置的,就2台2.2KW的不行。

网友B:
按你的说法,参数设置不会差太多的,查一下驱动器能不能带2.2kw的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说法,参数设置不会差太多的,查一下驱动器能不能带2.2kw的轴吧

我用伺服调试软件在电脑上直接JOG电机,电机是可以正常转的。 canlink总线在触摸屏上一点,PLC上就报错误:262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在程序中1号站和3号站互换一下,   原1号站故障的程序来控制3号站,3号站工作正常, 我想应该不是程序上的问题。应该是伺服哪里没设置对,但问题是7台伺服都是同样设置的,就2台2.2KW的不行。

为啥不是改驱动器站号?
这个是PLC报错误  不是伺服报警哦
这个轴控指令好像不管伺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是改驱动器站号?
这个是PLC报错误  不是伺服报警哦

试过了,好的还是好的,坏的还是坏的。跟程序没什么关系。

网友C:
是不是程序里一直触发轴停止导致的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A:
就是这两个轴有问题?
伺服参数检查看看?
附件: can增强指令默认参数.pdf (331 K) 下载次数:43

楼主:
谢谢,现在伺服驱动器寄回厂家了,说刷一下固件。 下周驱动器回来了,再试试。
hy7989

楼主:
奇怪了。厂家一直接给换了两台驱动器,设置完还是老问题。

网友D:
应该不是PLC问题,不是伺服参数就应该是伺服版本问题(版本问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两个轴有问题?
伺服参数检查看看?
最后,还是按你的表,参数重设置过,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