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信捷plc带台达伺服

楼主(2024-09-12):
信捷XD5E-24T-E能带台达ASDA-A3的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B:
继电器型号也可以带,用内部定位,PLC用输出端子激活定位,用通讯修改目标位置,这样只能做直线运动

网友C:
脉冲的或者modbus 通讯的 都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