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2):
各位同仁有没有知道这个位置随动偏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问了几个汇川的技术,给出的回复也是模模糊糊,只说跟伺服刚性有关,具体代表什么也不清楚,十几万脉冲的位置随动偏差,感觉上不像是位置的偏差啊

网友A:
跟随误差,你把第一转矩限制调小然后用手抓住,不停发脉冲给驱动器就会报警跟随误差
  • 下载积分:+1(栗悟饭龟波功)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误差,你把第一转矩限制调小然后用手抓住,不停发脉冲给驱动器就会报警跟随误差

    这个误差的值不是定位误差值,是移动过程中由于时间上错位,实际位置与监控脉冲的差值,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B:
    同步伺服  就是转子跟着指令的响应  响应不够随动误差就大了  个人理解

网友C:
    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的差值;高刚性,这个值会变小,或者加大加减速时间;

    也可以在伺服调试软件示波器抓曲线,指令位置、反馈位置、位置偏差
  • 下载积分:+1(栗悟饭龟波功) 真诚感谢!

网友D:
    应该要加大钢性,慢慢加,不要一次加太多,会有嘯叫的。
    相信自我!

网友E:
    就是同一时间内指令目标位置与实际位置偏差
    刚性高跟随性好偏差小

网友F:
    10几万是相对  编码器反馈的    23位 单圈就有8388608

    伺服运动本身是接收脉冲后然后在跑   具有一定滞后   这个误差参考作用不大
    如果非要较真    你就把速度前馈设置100%  这时候位置误差减小了滞后好看很多
    对于多轴同步  速度前馈 负作用巨大    速度前馈不同  导致伺服响应各不相同  同步烂

    速度前馈  只能 各种高低惯量  不同功率 配合  偶尔调一调    一般都是负作用
  • 下载积分:+1(栗悟饭龟波功)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误差的值不是定位误差值,是移动过程中由于时间上错位,实际位置与监控脉冲的差值,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理解伺服收到10000个脉冲走10mm,但是规定时间内没有到达10mm就报错,这东西和加减速度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