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C-64MT/D的针脚是如何定义

楼主(2024-09-12):
大家晚上好!请教下三菱FX3UC-64MT/D针脚是如何定义的呀。没有找到相关资料。麻烦热心人士提供个截图告知下。谢谢!

网友A:
拨打400-8213030客服电话,他们会告诉你的。
相信自我!

网友B:
你图上的这个线,配的有专门的端子排,端子排上应该标的有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的这个线,配的有专门的端子排,端子排上应该标的有号码
谢谢告知。现在用的是替代品端子排,需要确认下才能接线。

网友C:
对照PLC的硬件手册,上面有脚位排列图,然后把线与代替品牌的接线端子连接上,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可以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在我这里购买的好多人多在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