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3):
控制要求

通过MODBUS通信的方式实现两台西门子S7-200 SMART PLC的主从站通信:

主站的PLC的M0.0~M0.3控制从站PLC的Q0.0~Q0.3

从站的I0.3~I0.7控制从站的Q0.3~Q0.7

读取从站AIW16所采集到的数值读到主站的VW100中

把主站的MW10~MW16的数据写给从站的VW100~VW106中。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楼主失控的影子于2024-09-13 19:24发表的 西门子S7-200SMART两台PLC之间主从站 :
控制要求

通过MODBUS通信的方式实现两台西门子S7-200 SMART PLC的主从站通信:

主站的PLC的M0.0~M0.3控制从站PLC的Q0.0~Q0.3

profinet?S7协议?有枪炮干嘛用菜刀?

楼主:
正是因为不会,所以求指教。有偿服务
zhaoaron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迷津,正在学习中

网友B:
资料太好了.....感谢

网友C:
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可以用CPU简单通讯方式实现,西门子的是GET/PUT,设置一下就可以;
提供几个不用编程,配置参数即可实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案例(基于IGT-D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