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3):
6工位转盘的清料程序咋写呀,求大佬提供点思路,每个工位执行不同的操作正常运行的时候感觉还好写一点,但是开始生产和清料的就卡住了

网友A:
用移位指令,逐个启动逐个停止

网友B:
最近在搞这个,因为视觉想要防呆,PLC就加了物料有无标志,清料直接读这个标志就行了

网友C:
转盘每转一次加D0数值+1,如4号工位启动条件串一个D0>=3,清料就反过来写-1

网友D:
现成的指令“位移指令”就可搞定!
单纯传递有无料信号,用“位左移”。
如果每个工位传递的信息很多,比如SN信息/检测结果/有无料...那就用N字的N左移 / N双字的N双字左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成的指令“位移指令”就可搞定!
单纯传递有无料信号,用“位左移”。
如果每个工位传递的信息很多,比如SN信息/检测结果/有无料...那就用N字的N左移 / N双字的N双字左移!

正解,用过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成的指令“位移指令”就可搞定!
单纯传递有无料信号,用“位左移”。
如果每个工位传递的信息很多,比如SN信息/检测结果/有无料...那就用N字的N左移 / N双字的N双字左移!

支持,只要记录物料各种状态就好

网友G:
工位少的转盘,用移位指令解决定义好每个工位需要的数据做成结构体,转盘旋转一次移位一次
谢谢大佬!

网友H:
每个工站加个物料检测开关,单站没物料就不工作,所以工站信号为0了,清料动作不就完成了。

网友I:
做过两个,位移指令做的,标志位为0,那个工位动作就直接跳过,标准位为1,那个工位才动作,以转盘转一次使标志位寄存器位移一次。

网友J(2024-12-10):
所以,现在楼主会做了吗?

网友K:
有方法有思路路

网友F(2025-08-18):
寄存器记录物料状态就行,有多少一个产品有多少信息就用多少寄存器!然后在动作工位判断这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