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4):
大概就是下图这个样子,PLC 485口子转232 控制 设备无法通信,但用电脑串口助手看收发报文是没问题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知道图片中右下角的232设备接了几个转化模块?

楼主:
就一个232设备,自由口通信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图片中右下角的232设备接了几个转化模块?
zhaoaron

网友B:
232线----(这根电缆多长,换一根看看。是不线有问题。,有没有干扰啥的。)-------232设备
......

网友C:
你不用串口助手连接232设备尝试下

楼主:
到232设备这根线和到串口调试用的同一根线,就是不行,有没有可能是设备问题,但用串口助手发报文直接给设备,又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232线----(这根电缆多长,换一根看看。是不线有问题。,有没有干扰啥的。)-------232设备

楼主:
串口助手调试232设备,没问题的。

引用 网友C:
你不用串口助手连接232设备尝试下

网友D:
线没错的话,就换485转232模块,别在淘宝上买那些便宜的

楼主:
要是模块的问题,那用串口助手也是用的这个转换模块和PLC通信,能通信上的

引用 网友D:
线没错的话,就换485转232模块,别在淘宝上买那些便宜的

网友E:
你这样先分开一个一个试    看看哪里不来在去查找相关资料

网友F:
1先确认电脑串口助手通信232设备成功
2再确认电脑串口助手经转化模块(485/232)通信232设备成功
3最后才PLC经转化模块(485/232)通信232设备
QQ: 2845452345

网友A:
在PLC的485侧在并联一个485接到电脑,用电脑监控一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