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驱动器630P报警EB01.0

楼主(2024-09-14):
用一台众为星控制3台SV630P汇川电机,当速度设定高时,会出现EB01.0报警,但是伺服的速度没有达到最大。速度设置慢点就不会报警,速度慢节拍达不到要求。

网友A:
电子齿轮比调的不对吧

网友A:
电子齿轮比调的对的话 都4000kHz了 速度还不快就是选型的问题了

网友B:
频率高了,可以用调试软件看看呀。

网友C:
我怀疑你开关电源使用的有问题,导致的干扰

网友D:
指令脉冲输入选择 H05-01 =1

网友E:
电子齿轮比没有设置正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