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吸东西时序是什么

楼主(2024-09-15):
是气缸下降同时打开吸嘴吸气 还是下降到物体附近打开吸嘴吸气

网友A:
看你要求定位是否高,比如工件在平台处,也是又真空吸着的。
吸嘴要去吸它,吸嘴下降到位,平台关真空,吸嘴开真空,真空达到设置值以上,吸嘴上升。
比如平台处,无真空,对定位要求不高,为了速度,也可以尝试边下降边开真空。

网友B:
都可以,以现场调试效果为准

网友C:
以现场工艺要求而定

网友D:
一般是压住产品后打开吸嘴,定位更准确,吸取也更可靠。

网友E:
没装负压感应的话怎么都行,不过通常都是吸嘴接触到产品后再开真空!
想飞的鱼

网友F:
主要是看CT要求,如果要就动作快就提前吸(不影响位置的情况下),如果没有CT要求,一般都是先到位-再吸真空-再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