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必须的吗

楼主(2024-09-16):
恒压供水控制系统中的变频器已具备PID功能,PLC还是必须要的吗?

网友A:
看环境。
环境差:还是需要PLC,记录数据,上报数据
环境好:直接远程IO通过网线连到机房

网友B:
单单恒压供水我就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C:
看需求啊,比如要直观的看到电机的运行状态,电流,转速,频率。。。,再比如远程控制等等,没有其他需求就不用PLC了,这需要你根据需求自己判断,如果需求不用PLC都能满足,为什么一定要用呢?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网友D:
不是必须,就算是控制系统,也不一定要用PLC,很多可替代而且性能更好的控制器

网友E:
要看 取决于什么 主要是项目要求

网友F:
一个电压力比和变频就可以做

网友G:
没必要PLC,要方便查看电机状态,可以额外添加一个触摸屏直接连接到变频器

网友H:
有的变频器有简易PLC的功能。

网友I:
用PLC的设备,也没有用PLC的PID功能吧;变频器的PID很好用

网友J:
用变频器自身的PID调整功能,如果要记录数据就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

专业外协

网友K:
感觉PLC的PID功能比较鸡肋,有现成的PID控制模块,而且变频器基本都带PID自整定功能

网友L:
恒压供水有很多专门用的控制器价格很便宜,装上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