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了一下手脉程序

楼主(2024-09-17):
做的设备要用到手脉,为了对位方便,三菱和西门子里面都没有手脉指令,就用了永宏的,很是方便

网友A:
可以用手脉轮 使用脉冲指令来写

网友B:
抖动码?
应该还可以用吧

网友C:
这种功能是不是需要plc内部有专用电路来处理,从而不影响扫描周期啊

楼主:
有专用的手脉指令,方便

网友D:
引用楼主清风竹影于2024-09-17 13:48发表的 调试了一下手脉程序 :
做的设备要用到手脉,为了对位方便,三菱和西门子里面都没有手脉指令,就用了永宏的,很是方便
三菱Q系列或者R系列的定位模块是有手轮输入接口的,程序里面可以直接使用的

楼主:
嗯,中型的模块大部分都有,那成本就上来了,小型的只看到永宏的和台达的有

网友E:
信捷PLC也支持手轮控制

楼主:
汇川也应该有,永宏的最简洁

网友F:
@wzy139076378
信捷哪个PLC支持手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