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气动冲床如何准确停在最高点

楼主(2024-09-17):
由于气动冲床转速可调,冲头停止时的惯性与转速度有关,如何做到每次停止时让冲头停在最高点。希望各大佬给个思路,如何写这个程序。
Lu

网友A:
可以常用中封式电磁阀,气缸上升到位后断开就行了

网友B:
气动离合的知道,其它没有见过

楼主:
就是气动离合的
Lu

网友C:
上死点位置啊,凸轮开关

网友D:
最麻烦的是带变频器调速的,速度不同,停止点也不同;
看过威力冲床,用的是电子凸轮,根据变频器速度,计算出电子凸轮的停止角度。

网友E:
用电子凸轮控制器,由控制器控制吧,手上有杨力JH21的程序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