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老屏F940如何初始化?

楼主(2024-09-17):
按住左上角送电,开机提示密码框,这是之前的工程师加密了吗?目前无法进入系统界面,请问这种情况,如何给触摸屏初始化?软件新建一个程序,下载进去可以覆盖吗?还是必须解密?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屏用起来?谢谢

网友A:
下一个空白没画面的不行么?要么按四个角再上电,用三菱的人都那么念旧么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B:
也是在几个论坛的老人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