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7):
正常运转时,由于一些外部原因拖动了转子,假设转子速度大于同步转速从1 2  3到n
这期间电机的电流有哪些变化?

就比如,用变频器异步电机电机做升降机,在降落时候,会发生降落速度太快,转子速度超过了变频器输出该有的转速。

网友A:
加减速  设置值对了吗  你是什么品牌变频器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B:
你这个问题不成立,理想状态下异步电机的转速是略低于同步转速,不会超过同步转速,在磁极对数和频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改变转差率,即使转差率为0,也就是同步转速和异步转速相等,这个时候成了同步发电机,你的变频器这个时候已经冒烟很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不成立,理想状态下异步电机的转速是略低于同步转速,不会超过同步转速,在磁极对数和频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改变转差率,即使转差率为0,也就是同步转速和异步转速相等,这个时候成了同步发电机,你的变频器这个时候已经冒烟很久了

做垂直升降的变频器,这个时候需要增加制动电阻,不然会失速报警,而不是变频器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垂直升降的变频器,这个时候需要增加制动电阻,不然会失速报警,而不是变频器冒烟。

是的  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不成立,理想状态下异步电机的转速是略低于同步转速,不会超过同步转速,在磁极对数和频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改变转差率,即使转差率为0,也就是同步转速和异步转速相等,这个时候成了同步发电机,你的变频器这个时候已经冒烟很久了

可能是下降太快,导致把电机变成发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  设置值对了吗  你是什么品牌变频器

有减速器,减速比不大,慢悠悠下降没事,一快,变频器就报警了好像是失速了,要给变频器加电阻把电流释放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