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9):
最近开发的摩尔信使MThings增加了“逻辑控制”功能,但是需要构思几个案例,大家看写点什么方向的可以

网友A:
这个软件具体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着。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网友B:
这个黑底看不清

楼主:
可以在一些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景中替代PLC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具体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C:
有机会试试

网友D:
主要是没现成的例子。很多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怎么用。能用于哪些场合?

网友E:
印象中以前是一个串口软件。
QQ: 2845452345

网友F:
这是啥软件,

网友G:
可以借鉴labview部分功能计应用

网友H:
得找有丰富一线项目经验的人才能给的了~

从项目过程(阶段)的角度上来看:可以替代上位机(MES这种)进行PLC和上位机交互的调试和试运行,适用于大型项目硬件和软件不能同时就绪的情况,在软件和设备是不同分包商做的情况下,特别是针对最后做集成的一方来说,对着事前大家签字盖章的协议文件使用工具快速验收分包商的设备,以及在联调阶段使用第三方工具进行快速验证,避免“在我这里是好的”这种情况。
从我自己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个阶段如果是不同团队在做,而且复杂度到了一定程度(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了解所有细节)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确认“到底是谁的问题”这件事上的,我那个时候就是盯着OPC看,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OPC只能起到数据中转和监视的作用,没有逻辑。大部分上位机和下位机交互实际上非常简单的,如果能实现一个第三方工具可以快速的实现交互逻辑,在没有上位机参与的情况下可以把所有设备都运行起来,还是有价值的。

从项目阶段的角度还有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可以挖掘的,总之还是以实战化的场景为目标,能找到这种场景,就可以创造价值。

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做验证啊,做原型啊,这两个方向都可以从复杂度的角度去设计,一个有用的、合理且足够复杂的案例。一般来说搞技术的,都希望在动手之前有个参考,如果第一方做不到,那么第三方能做到也是非常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电脑里面还是要装一个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PLC也好,上位机也罢封装程度太高了,你总有需要自己动手试一试的时候。

网友I:
启发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