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19):
列举你们用过的最难用的触摸屏     从触摸屏素材颜色    操作简便性     可视角度    兼容性          等方面综合回答

我先说 我用过威纶通   MCGS   西门子  三菱 这四家的触摸屏
综合下来 我觉得Proface是我用过最不好用的  可视角度小   从侧面看颜色失真   字体大以及方框大小很难调整    综合使用感受甚至不如国产MCGS

网友A:
我认为MCGS最反人类设计 ,威纶通和普洛菲斯比较好用。
MCGS变量都需要添加确实复杂了点   其他功能我觉得还好
  • 下载积分:+1(一曲飘零) +1

网友B:
    那是你用的低端proface吧,我用下来很好用啊
    没用过Proface其他   用过最多的是4402WW    颜色从侧面看很难受  正面好一点   所有方框想放大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大小很难    都是等比例放大,字体难调整  其他功能还行  ... 使用感受最好是威纶通屏

网友C:
    请注意你的用词
    最难用  而不是外观
    主要是是否难用

网友D:
    MCGS反正不好用,用过西门子line,三菱g1000.威纶通。profese。MCGS。显控。台达,信捷

网友E:
    MCGS在我看来除了便宜一无是处,而且市面上实际上也有更便宜的触摸屏,只不过牌子不行而已,总之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一定不会用MCGS的
    MCGS质量差   前年的项目  有三四个屏去年的时候已经坏了  突然间没法开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CGS在我看来除了便宜一无是处,而且市面上实际上也有更便宜的触摸屏,只不过牌子不行而已,总之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一定不会用MCGS的

    mcgs入门稍微难一些,入门之后就好很多,
    价格便宜,串口多,可以同一串口下面添加同一地址的多个设备,这样可以用不同的数据访问同一个地址
    我没觉得入门难   我感觉一般  就是添加变量麻烦了点

网友G:
    proface开机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proface开机快啊

    除了西门子触摸屏开机是真的真的慢   其他屏幕    感觉都差不太多

网友H:
    存在即合理,等你真正用过这些品牌后,其实大同小异,看个人习惯

网友I:
    MCGS是从组态转过来的   面向对象    程序员可以很顺     西门子 codesys屏也是这个方向

    与威纶通 台达等传统屏厂家习惯不一致

    这么说吧  传统屏厂家给的是方格纸   你只能在格子里写写画画

    组态给的是空白纸 ,海阔凭鱼跃  天空任鸟飞

网友J:
    西门子的屏应该能排上前列。否则它价格这么便宜,怎么还有那么多人用其他屏配西门子PLC。

网友K:
触摸屏有难用的吗

网友L:
没有完美的产品
凑合用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M:
特别难用的到没有理想的牌子,但自己觉得好用的,还是永宏的,不信你们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MCGS在我看来除了便宜一无是处,而且市面上实际上也有更便宜的触摸屏,只不过牌子不行而已,总之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一定不会用MCGS的

MCGS 没那么不堪    不然它早关门了   事实上它的出货量可以排前三   中国空间站上都用它

MCGS只做屏

网友N:
mcgs最大槽点是变量建立,

网友O:
只用MCGS屏路过 .....

网友P:
西门子的低端屏,smart 触摸屏,KTP1200 basic 这种,价格并不便宜,功能阉割的不像样子,KTP1200 basic居然连个弹窗都做不出,smart屏内置的配方功能,丑的都没法看,性价比被国产屏吊打。西门子这些屏是我用过的最差的屏,信捷很多型号的屏也一般,但人家便宜啊,西门子的部分屏又贵又难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MCGS是从组态转过来的   面向对象    程序员可以很顺     西门子 codesys屏也是这个方向

与威纶通 台达等传统屏厂家习惯不一致

这么说吧  传统屏厂家给的是方格纸   你只能在格子里写写画画

MCGS号称什么都能搞,说实在的,要是上位转过来,用wince 或linux的直接QT编程了,自由度更高,或html5设计界面也非常漂亮
也不看看mcgs为什么从上位组态转到硬件屏,就是上位搞不过别家

网友Q:
屏通,最差劲,适合吃独食的小厂。

网友R:
mcgs屏,十几年前用过几个,后来就没有再用了。感觉和海泰客 步科 威纶通 三菱都不一样。难理解....做工也是,面板的那张膜都贴不平的感觉...

网友S:
越难用越好用,不是吗?这样就没人去侵犯你的知识产权

网友T:
引用 网友N:
mcgs最大槽点是变量建立,

我也不熟悉,我基本上都是用EXCEL导入导出

专业外协

网友U:
没有发言权,只用过 三菱 proface 威伦和汇川,感应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B:

MCGS号称什么都能搞,说实在的,要是上位转过来,用wince 或linux的直接QT编程了,自由度更高,或html5设计界面也非常漂亮
也不看看mcgs为什么从上位组态转到硬件屏,就是上位搞不过别家

MCGS 组态出来的时候     QT在国内估计都没人听过

那时候 MCGS 组态D版满天飞    他们的开发人员每天忙死公司没收益 才做了屏

网友V:
大概用过  三菱  欧姆龙 威纶通 LS Proface,    Proface非常好用好吧,脚本、画面编辑效率等等,其他品牌比不了

网友W:
不能同意更多,低端屏使用起来简直反人类。
引用 网友P:
西门子的低端屏,smart 触摸屏,KTP1200 basic 这种,价格并不便宜,功能阉割的不像样子,KTP1200 basic居然连个弹窗都做不出,smart屏内置的配方功能,丑的都没法看,性价比被国产屏吊打。西门子这些屏是我用过的最差的屏,信捷很多型号的屏也一般,但人家便宜啊,西门子的部分屏又贵又难用。

网友X:
我一般和二般都是用维纶多

网友Y:
西门子屏真是又贵功能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Y:
西门子屏真是又贵功能又差。
赞同

网友Z:
  你们没试过信捷的屏吗,框选老是字母老是点不对,还特别丑,后来找个借口退了,下次打死也不会用了

网友AA:
用过威纶通,繁易,MCGS,步科,信捷,欧姆龙。  MCGS刚开始感觉很另类,用一段时间也觉得还行各有千秋,性价比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用过威纶通,繁易,MCGS,步科,信捷,欧姆龙。  MCGS刚开始感觉很另类,用一段时间也觉得还行各有千秋,性价比好点。
是的  开始觉得比较另类  熟悉以后  还是很简单的  上手很快的

网友AB:
松下触摸屏,没有之一,其他都还凑合用。松下的功能单一,做起来是真麻烦。也可能我用的是低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