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矩阵放料伺服坐标计算

楼主(2024-09-19):
都说年轻人用ST,其实也不是难的事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A:
第0个呢???1到总数减1,也就是还是少一个呢

楼主:
第一个0,0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B:
机构设计的时候是这样的矩阵 实际的时候X Y会有角度 需要X Y均变动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基本都是开放对应的XY点位 让客户自己设计位置 全部独立 这样就安逸多了

网友C:
办法总比困难多。
年轻人确实用ST,一般是哪里有空位就放哪里。有时候还要分区域放。

网友D(2024-10-20):
你这个计算方法不准,稍微有点偏移角度取最后一个点就偏差十万八千里!还得加上偏移值才行~~~!!!!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E:
都用ST了,就不能建个变量吗。。。。。

专业外协

网友F(2025-0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