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NETIO 通讯分配名称搜索不到设备

楼主(2024-09-19):
请教一下大师们,这个分配对象里面找不到设备是怎么回事,组态,网线,都没问题。通讯都通讯上了。现在是有两个同样的传感器,单个连接都没问题,同时连接因为名称不唯一通讯不上,我现在想更改名称,但是分配对象里面找不到设备这是怎么回事。(传感器问了厂家基恩士的,他们也没办法更改名称。必须用博图更改)
还有别的通讯设备,但是有软件能更改的都成功通讯上了。通讯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就是在设备里面搜索不到

网友A:
把其中一个拆掉,再分配IP和名称,分配好了再把另一个装上,这样试试。可能是两个相同IP,冲突了。

楼主:
不行哦就是搜不到设备,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
引用 网友A:
把其中一个拆掉,再分配IP和名称,分配好了再把另一个装上,这样试试。可能是两个相同IP,冲突了。

网友B:
用这个给它分配试试SIMATIC Automation Tool
1、当你累成狗,当你背着锅,你也要时刻想着诗和远方,
2、阿Q精神是时代和穷的产物;阿Q不会抑郁,而你会,你抑郁了还没钱买药,所以你比阿Q更差

网友C:
设备都搜不到,要么博途有问题,要么网络有问题,先解决上面的问题,再来下一步

楼主:
可以了,软件安装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