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两台110KW变频电机同时驱动一根轴

楼主(2024-09-20):
客户要求用ABB变频器控制两台110KW变频电机同时驱动一根轴,要求两台电机同步运行。本人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控制,欢迎大家提供方法及思路,电气选型。

网友A:
在轴上装一个编码器,实现同步
VX:plcjiemi666

网友B:
一拖二
QQ: 2490453455

网友C:
编码器反馈,主机速度,从机转矩

网友B:
负载要求不高的,可以直接一拖二,以前我们的电瓶车都是这样的。
QQ: 2490453455

网友D:
两台电机带同一条轴,异步电机的转速不恒定的...建议客户用一台200KW左右的电机吧。大马拉小车时,电流也小...电机大不一定等于电流大...

网友E:
典型的一拖二,要求精度不高,可以直接使用。要求精度高,分开控制,电机侧加编码器测速,一主一从补偿控制。我联系过电机厂的工程师,即使同批次的电机给定相同的频率,转速也有差异。

下载积分:+1(梁好市民) 感谢分享!
命自我立

网友F:
ABB变频器作同轴同速应用,它是有专门的应用方案的,它采用的是电机主从连接控制应用。它只能在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上可用,在普通型号上不能用。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的介绍(
https://www.iianews.com/ca/_01-ABC00000000000224337.shtml
),再具体看一下ACS800系列变频器的说明书。其实很简单的,只是价钱不便宜。

网友G:
都用ABB了,看看主从应用宏啊

网友H:
如果是像行架那种两边电机的,要做比较好的位置同步
如果是两个电机同时驱动同步带这类,用力矩跟随

网友I:
ac880,需要同步精度高了,加编码器,,钢型同步建议使用转矩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