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三菱FX3U的输入输出点状态监控

楼主(2024-09-20):
我这边是用labview去读写控制FX3U,要对plc的输入输出点的状态进行监控,以前都是用施耐德的plc,输入输出通道都有地址例如%IW0 % QW0,用move指令把输入地址%IW0移动到%MW0,labview去读%MW0就行了,现在要用三菱的,请问在plc程序里有什么办法去实现?

网友A:
X0 对应 D0.0
X1 对应 D0.1
类似这样的方法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能不能这样 MOV K4X000 D1000 ,X000到X017这16个移动到D1000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