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博途的问题

楼主(2024-09-20):
1、程序在线,发现程序旁边都是绿色圈圈(表示程序和PLC内程序是一致的)
2、修改了其中一个FC100功能块后,原本认为在下载页面只需要下载FC100就可以了,突然出现显示许多程序和DB块都不一致了,都需要下载??为啥?
3、由于上一个人辞职了,所有本人比较谨慎

网友A:
更改首先把原来的程序备份了,再重新下载新程序,在更改后出问题还能恢复备份
感谢!

网友B:
谨慎还是不熟?
是个重要危险的设备,所有有所顾虑 并非不熟。感谢

网友C:
LZ说的这是个基础问题 , 不是他说的,仅仅改了FC100 , 要初始化这么多DB 块, 重点要把有参数配方存储的DB块 ,设定值 当前值->初始值 , 做一个数据保存, 初始化完成了可以恢复数据。
非常感谢 我也是这么思考的

网友D: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一个函数改了,所有引用的位置就都改了,下载就能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