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1):
刚刚从3U接触5U有些地方不太适应。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下

1.我再使用DHIEON。停止这个高速计数器的时候所对应的寄存器不会自动复位的码?
需要自己置0给寄存器的吗?是否有地方可以设置一下?

2.我无法获取高速寄存器的 高位数。
比如 SD4530 (通道2的高速) 只能获取3万以内的数值,超过3万就显示负数了。
监视SD5500 (轴1的脉冲数 也是无法获取高位的)
这个怎么监视到的? 我看手册没有明说。
只是列出 SD4531 是高位的  我直接监视SD4531 是每次地位超过了3万这个寄存器才+1
是不是有其他地方可以实现的?

3。再3U这边可以右键找到调试 直接更改寄存器的数值。
5U这边好像只能监视,不能修改。 我点击了当前值 修改了当前的数值 确定后还是显示之前的数值无法修改(改的是SD5500这里的)
但我用HCMOV来传输数据就可以。

4、是否 特殊寄存器直接不能直接 HCMOV来传输数据的。
   比如 我直接把 SD4530 MOV SD5500 就没用(无法刷新了SD5500的数值)    但HCMOV K0 SD5500 K1 这个就可以有用(刷新SD5500的数值)

楼主:
5U无法直接显示32位的吗?
SD的寄存器

这个只能先DHCMOV出来然后给普通的寄存器。

网友A:
高速计数器的数值,比如SD4500,只能用DHCMOV 或HDCMOV
最后一个参数用K0,SD4500就不会变。
比如 DHCMOV SD4500 D0 K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计数器的数值,比如SD4500,只能用DHCMOV 或HDCMOV
最后一个参数用K0,SD4500就不会变。
比如 DHCMOV SD4500 D0 K0

感谢前辈的指点.
刚接触5U 还是有很多地方不适应的.
比如那个 特殊寄存器只能显示16位 真心不适应..
还有 每次停止高速计数器的 应该还需要手动置0 不能像以前3U 直接复位数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