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国产平替wingold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UL3A

楼主(2024-09-22):
设备上安装了WINGOLD的UL3A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效果还行。三相电力调整器控制加热管,检测断线。之前有一家北京的 非数显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这个数字的,功能挺全的,可以监控三相或者单相电力调整器断线、加热器层间短路过流、漏电、调整器超温报警、加热器使用时长限制报警。你们还用过哪家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之前欧姆龙的 太贵了,现在用这个UL3A平替。

楼主:
带485 MODBUS RTU通讯 开关量报警输出,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联网PLC使用。

网友A:
调功器本来就带走这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功器本来就带走这些功能
你用的调功器说明书发过来看看 真的吗 用过哪家的 我用了很多家的都没有。

网友B:
准备干加热炉的路过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楼主:
什么样的加热炉? 微波加热 还是普通电阻丝加热,你搞多大功率哈? 一般炉子功率都很大

网友C:
路过学习学习
佛山高迈德科技专业研发生产Profinet转modbus模块,Profinet/EIP远程IO,can转Profinet模块,PLC转网段NAT模块,PLC串口转网口模块。

网友D:
之前用的多是互感器,带个延时,导通信号后2秒没反应就+1,加到3后就关断报警。

楼主(2024-10-22):
哪个年代  的确非常难找专业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网友E:
这2天正头疼怎么实现三相调功器的加热报警功能,现用品牌的有自诊断功能的三相调功器交期太长。这个产品稳定可靠吗?

楼主:
WINGOLD研究加热器断线15年咯   有历史了

楼主:
今年是UL3A十年后的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2天正头疼怎么实现三相调功器的加热报警功能,现用品牌的有自诊断功能的三相调功器交期太长。这个产品稳定可靠吗?

15年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的多是互感器,带个延时,导通信号后2秒没反应就+1,加到3后就关断报警。

你用过的是这样的吧  这种是有电流内部电子开关就接通。单个加热管检测可以,多个并联不行

网友F:
虚心学习好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