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那个老师视频讲的比较好

楼主(2024-09-23):
刚用这款软件,。。在B站各种都有 没有目的性

网友A:
做些常用功能 ,本身的例子程序可以参考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随便找一个视频看,遇到不会的或讲不清楚的就换另外一个
zhaoaron

网友C:
拼多多搜一搜,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

网友D:
官网上都有,多看几个案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