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3):
小弟最近换了一部笔记本电脑,是轻薄本没有网线接口。所以就用了USB转RJ45的转换器

现在的问题是我设置好网络后电脑能通过交换机连接到人机界面,

但是打开smart编程软件搜索不到200smart的IP地址(通信接口我也选择了)

我用以前的旧笔记本连接是没有任何问题

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劳请各位大佬帮帮小弟

图片是我的网络设置 及连接人机界面 和PLC 的画面

楼主:
   求助!   电脑通过USB转换器连接网络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通过交换机连接三菱FX5U也是没有问题

楼主:
尝试手动添加CPU也可以上传下载,  但是查找CPU找不到
zhaoaron

楼主:
感谢,我尝试了这些方法还是不行。
目前就只能手动添加CPU连接,也可以在线监控,只是自动查找不到

如果我不知道CPU 的IP就没办法连接了
zhaoaron

网友A:
1、你选择的网卡不对,与实际通讯时使用的网卡不符。我试过,这种情况必须手动添加CPU才行。
2、软件版本与CPU的固件版本不符,比如软件版本V2.4,CPU固件V2.2就不行,或者相反也不行。我试过这种情况也是必须手动添加CPU,可能是固件版本不同其通讯服务的兼容性有问题。
3、可能是虚拟机网络桥接问题,我没有试过在虚拟机上使用。

目前的电脑一般均具备2个以上的以太网口,一个是以太网,另一个是无线接口。
你的连接前,先关闭一个无线以太网接口,另外,在网上邻居属性中设置于plc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或者改为自动。
补充问题回复:
你关闭了无线网络?
之前,我在实际使用中也有遇见,可能的原因是2个网卡冲突了。

你在看看这俩。

在不好使,估计就是你的USB转换那个东西便宜。
......

网友B:
转接的不好说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选择的网卡不对,与实际通讯时使用的网卡不符。我试过,这种情况必须手动添加CPU才行。
2、软件版本与CPU的固件版本不符,比如软件版本V2.4,CPU固件V2.2就不行,或者相反也不行。我试过这种情况也是必须手动添加CPU,可能是固件版本不同其通讯服务的兼容性有问题。
3、可能是虚拟机网络桥接问题,我没有试过在虚拟机上使用。

感谢
我现在也认为转接器可能有问题,所以我现在网购了一根艾莫讯《西门子USB-ETH通讯线 》 到货之后我再测试

楼主:
更换专业通讯线后,此问题结局。

感谢各位提供的帮助

此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