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4):
梅特勒托利多的电子秤有用过的吗??

信捷和它走的ethernet  ,电子秤给的是16位的寄存器,读上来的数据不能超过65535,我问厂家了,技术明天给我回电话

通讯连接里数据大小范围是(1--252字),但实际上最大只能读取两个字(填写超过两个字,就会报通讯故障),也就是2个16位寄存器,比如说首地址是d0,那就是d0,和D1 ,
然后监控看到的实时数据是D0里是实时重量,D1中是-32768,如果重量超过65536,比如说是80000,D0中就显示14465,D1就显示-1,

这种情况,D0中的数据少了65535,数据去哪了不知道

有了解的吗,我看看明天他们技术怎么说

网友A:
EIP吗,看下手册,直接读的,我用的倍福连的

网友B:
D0.D1是有符号32位数据,没有问题啊

楼主:
问了厂家,称头PLC 通讯里,数据类型改成浮点数,读取4个寄存器,例如D0到D3,监控D1里的数据,就是实施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