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PLC程序自动备份和更改

楼主(2024-09-24):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如何实现PLC自动备份或者可以监控到程序发生更改

网友A:
自己加锁了就行啦

网友B:
要么把PLC锁死,除了你谁都动不了;要么加上位机写个监控软件实时监控PLC的状态

网友C:
PLC自动备份,99%的PLC做不到,程序有更改监控的话,三菱和很多PLC都有特殊软元件可监控。

网友D:
程序不太可能自己变化的
时间长了 有些个别程序丢失遇到过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基恩士PLC,把两份程序校验一下就知道那些地方有改动,什么时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