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前面的气缸可以变成BOOL 后面这个还是结构体 我怎么去做呢

楼主(2024-09-24):
麻烦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是不是标签定义的有问题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B:
要引用结构体的成员,要用【.】啊
A结构体有B、C、D三种数据类型,引用成员就是A.B、A.C、A.D
你上面第二图是引用了整个结构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