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5):
图片有4条电流曲线(黄色代表的是零线电流,其余三色代表的是三相线电流)。有趣的是其他三相电流是在调节(在变),零线几乎是保持一个值(几乎不变)。这是一个PWM控制加热器控温的过程。如果按三相电流公式是解释不了的,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A:
负载星型接法,三相电流由于相位角的原因,零线电流理论为0,由于各相负载存在偏差(无法做到阻值相等),所以零线会有较小电流

网友B:
分析原理,解决问题。

网友C:
还解释不了的

楼主:
但为什么零线检测出来的电流,不会跟着三相电流变化而变化?
引用 网友A:
负载星型接法,三相电流由于相位角的原因,零线电流理论为0,由于各相负载存在偏差(无法做到阻值相等),所以零线会有较小电流

网友D:
零线电流是三相电流的向量和,Y0形接法只要三相电流不相等零线就有电流,如果Y尾没接零则Y尾电压偏移不为0。看图是正常的。

网友E:
负载是怎样接的也没交待,这问题就不好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