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威纶屏锁屏

楼主(2024-09-25):
想用按钮用于维修锁屏,就是在维修中,把触摸屏锁住,不让有任何操作,主要是考虑设备及人员安全。求大师指点!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简单 钥匙开关信号输入 PLC 触摸屏跳警告画面

网友B:
做一个维修提示界面,退出画面需输入密码

网友C:
最可靠:断电上物理锁。
QQ: 2845452345

网友D:
把触摸屏的画面做维修画面 设置密码 密码窜在PLC里 这样就安全 维修保养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E:
触摸屏整一个锁,跳出一个重叠画面。同时也传一些信息给PLC,把一些能动作的信号前面串联非信号联锁。解锁后,才能操作触摸和启动物理开关。

网友F:
最简单的是元件的安全选项里面有一个使用寄存器状态的选项,勾选上之后将添加一个位状态地址,启用状态设置为OFF,行为模式是关闭时不执行任何操作,然后创建一个维修按钮开关,按钮地址关联到你想要锁住的哪些按钮的安全寄存器地址上,这样你开启维修模式的时候其他按钮就会锁住不能操作

网友G:
实现互锁的话有一个功能叫控制权可以在工程文件里面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