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串口穿透功能

楼主(2024-09-25):
请教大佬们,威纶通触摸屏COM1端口用232跟PLC通讯,可以用电脑485模块接到触摸COM2端口,串口穿透监控PLC吗?这样子设置可以吗?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同一个口穿透
你是想plc连接触摸屏的同时还监控程序
plc有多余的口或者加交换机
看具体的plc是什么
是的,想用触摸屏的COM口监控触摸屏和PLC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一般来说使用网口来穿透PLC,比如网线连接HMI,HMI的com串口连接PLC这样的操作,但是你想他们两个COM之间穿透吗,需要另外自己接一根线,曾经测试过,不是很稳定的呢
威纶通串口穿透(tk8071ip测试,使用串口进行穿透)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d4y1Q7Dh/?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威纶通以太网穿透通讯(TK8071IP )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g411S7Dv/
下载积分:+1(梁好市民) 真诚感谢!网口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