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5):
为什么不能这样表达呢?如D0.0Z0

网友A:
转换一下,mov D0Z0 D100,然后操作D100.0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你最终的目的不就是想使用或者处理D区的位吗?用数组不就好了?
像这样子。

楼主:
如图:这种情况梯形调用不这个功能块,编译通了,但没办调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这种情况梯形调用不这个功能块,编译通了,但没办调用。

简单梯形图不能使用数组接口,要用结构化梯形图,才能连接FB的数组接口

网友D:
数组无法作为输入值在FB内处理,QCPU FB的局限性

试了下输入输出都不可以用数组。

我看你的GX错误弹窗内容不全啊,是不是版本过低啊,日版的会有错误细节提示。

楼主:
谢谢!可以了。另外想问一下数组长度是否可以❌预先设置,而是在调用时临时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了。另外想问一下数组长度是否可以❌预先设置,而是在调用时临时设置。

数组长度不可以临时设置。

另外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反复尝试,D0.0设置数组时可以用做起始位,但是在编译时 提示无法动态访问具有位名称的数组的起始软元件

楼主:
简单梯形图不可以,要在结构化梯形下就可以了。局布数组长度与全局符号实参数组要一样长度。三菱的ST跟西门子SCL确实挺像的。不过它们还是有区别的,西门子的起始字或位都是不要在全局符号表预设置,而是可以在调用功能块引脚随时设定或更改。刚学ST摸不着头在简单梯形图用变址Z来变址感觉上怪怪。因为它属全局不是局布变量,这样就可没通用性了。

网友C:
三菱的ST不支持接口可变数组,阉割版的ST,并不完全支持IEC61131-3,没办法,而且三菱的 FC不能做递归

楼主:
这样很浪费资料,少了又怕不够用,多了又浪费。

网友C:
  可以指定成 16位或者32位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