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回原方向问题

楼主(2024-09-26):
三菱fx5U控制汇川sv660p伺服,原点回归方向总是与设置的方向相反,用DDSZR指令,高速IO设置原点回归方向是负方向地址减小方向,我手动jog的时候正负方向都是对的,但是一回原点就往正方向跑,原点开关没有接入伺服控制器,请问这怎么解决呀,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这是原点搜索吧,往什么方向走有问题吗?你可以把近原点和零点都设置同一个点就不用接伺服z相了。当然啦,你还可以FX5U直接读取伺服的绝对值,找原点都省略了
设置成同一个点了。回原还是需要的,要记位置,伺服不是绝对式的

网友B:
大概率是负极限信号极性和设置的不一样导致认为是处于负极限位置,所以指令会往正向去寻找原点
没有用极限,就用了一个感应器做原点

网友B:
原点极性与设置不一样也会出现你那种情况

楼主:
这是我设置的:

网友A:
怎么不行呢,我觉得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行呢,我觉得奇怪了
好奇怪,我改的就是这个正负方向,后来也没找到原因,我把电机旋转方向给改了

网友C:
你把脉冲改成-负数试试

网友D:
有可能是你在原有设置上设置了反向操作,看下这个地方的反向选项有没有勾选
积极参加工控技术交流,欢迎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