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6):
发现很多人对变频器的英文称呼有疑惑,词典的解析也不清楚,我想说明一下。

先说CONVERTER,也叫CONVERTOR,英文中两者差别不大,是通用的。但中文词典的译义不太一样,前者译为转炉(什么是转炉?是能转动的炉子吗?还是能转变物质特性的炉子?不清楚) ;后者除译为转炉外,还译为 【电工】 变换器/变流器 (是变频器吗?没说) 。我对CONVERTOR(ER) 的翻译是“转换器” ,英文中一般在CONVERTER前面还有一个定义词,如 TEMPERATURE CONVERTER(将温度转换为其他物理量的器件),MP3 CONVERTER(将其他音乐文件格式转换为MP3格式的软件),CURRENCY CONVERTER(将一种货币转换为另一种货币的计算器),BIG5-GB CODE CONVERTER(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的转码器),PDF CONVERTER (PDF文件格式互换软件) 等等。英语系国家中不单独将CONVERTER 定义为变频器,而是说FREQUENCY CONVERTER (频率转换器) 。因为 FREQUENCY CONVERTER (频率转换器) 不止一种,所以对变频器更正式的的英文称呼是 VARIABLE FREQUENCY DRIVE (可变频率驱动器) ,简称即VFD。

再说INVERTER,英文的含义比较单一,指一种将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的装置。中文词典翻译为变极器/逆变器/反用换流器,基本符合愿意。不象CONVERTER 要连用,英语系国家中INVERTER 单独使用时,就专指DC-AC变流器;有时也连用,如POWER INVERTER (大功率DC-AC变流器) ,LAPTOP BACKLIGHT INVERTER (笔记本电脑背灯DC-AC变流器) 等。但是许多非英语系国家将变频器也叫做 INVERTER,这是因为变频器的主要功率器件也是DC-AC变换,符合INVERTER 的工作原理。因为用的人多了,INVERTER 代表变频器逐渐被说英语的人群接受了。

回到主题,变频器应该叫做VARIABLE FREQUENCY DRIVE,简称VFD;或者叫做FREQUENCY CONVERTER;也可叫做INVERTER;但不能单叫做 CONVERTER。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到位

网友B:
CONVERTER是传送带,输送线的意思

网友C:
变频器有自己的独立的整流部分-通常叫做CONVERTOR;还有一种变频器采用共直流母线,很多设备共用一套整流系统,DC-AC的控制器,俗称逆变器--INVERTER

网友D(2024-11-14):
涨知识了,感谢楼主

网友E:
怪不得台达变频器有VFD-A、B、。。。。。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