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RS2指令怎么无条件接收数据

楼主(2024-09-26):
就是我有一个设备上电初始化成功之后,会主动发送READYREADY这样一串字符串(我不需要发送指令),我怎么使用RS2指令一直监听者着数据的发送。

网友A:
只写RS2的那一条,和接收的那一条,注意接收的软元件个数要设置合理

楼主:
明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