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通讯异常

楼主(2024-09-27):
Q系列plc,主站和从站cclink通讯不上,更换过plc底座和主站排除了主站的问题,这个主站带的都是数模转换的,大佬给个方向,主站报警灯亮,从站电源和运行灯亮,cclink指示灯没亮

网友A:
硬件配置,通讯参数配置,站号地址,通讯速率,终端电阻,等都有可能造成通讯异常的.

楼主:
对的,我去找了手册,终端电阻出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硬件配置,通讯参数配置,站号地址,通讯速率,终端电阻,等都有可能造成通讯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