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7):
西门子博途程序,没看懂,有能看懂的帮忙翻译一下,谢谢。

网友A:
上面的图片,是定时器
下面的图片,是赋值,作用在于方便使用循环指令

网友B:
只是简单的赋值,看起来像个电梯程序,读取传感器的位置确定每层的位置?要看图纸,IO和其他的程序逻辑,这一点看不出来啥。

楼主:
能再详细点吗?
引用 网友B:
只是简单的赋值,看起来像个电梯程序,读取传感器的位置确定每层的位置?要看图纸,IO和其他的程序逻辑,这一点看不出来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再详细点吗?

这一点东西,真看不出来啥。
上面三个定时器,从变量名字上看像是滤波时间,用来提高信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减少噪声和干扰对信号的影响,比方说信号的抖动。
下面应该是FB或者FC块的内部程序,作用的就是赋值,把传感器的状态赋给中间变量,编写程序时用中间变量,相当于映射一下,其实也可以直接用外部传感器的输入点位,不写这段程序,但映射一下有个好处,就是某个点位损坏,你要换一个点位使用,会比较方便。设备调试时,打点也比较方便。

网友C:
看的太片面了,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D:
程序发上来才能帮你看啊

网友E:
这是立体库的位置数据
lizhihua

网友F:
就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和A赋值到B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