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西门子1200通讯地址求解

楼主(2024-09-27):
西门子1200的PLC,在威纶通的组态软件上有个地址是DBnBIT0200070002,我要把这个地址添加在mcgspro,那数据类型和通道地址填多少?

网友A:
V寄存器 通道第几位 然后10.1 就可以了 V寄存器 16位无符号 12.2 v寄存器 32位浮点 14.4 10 12 14 都是DB快

楼主:
解决了,后面换成标签驱动了,不用我手动添加变量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