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加网络模块与上位机通信

楼主(2024-09-27):
三菱Q02PLC加网络模块QJ71E71-100,和上位机通信。设置后能ping通,但连端口失败,请教大佬是为什么?

楼主:
描述:设的IP
描述:打开设置,端口等
描述:能ping通
描述:上位机获取失败
求大佬看看我设的有没有问题,为什么就是连不上?谢谢!

网友A:
你能够Ping同只能说明你在一个域内,你现在端口没打开,也是连不上的,或着用MC协议,让上位机写程序,直接读取寄存器
QQ:569456723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我把端口打开了呀,你看看我的截的图,那个地方设的有问题没有?

网友B:
你在诊断里面看下以太网模块的端口打开连接状态

网友C:
是不是网段不合适。好像网段有分类,不是所有都能用

网友D:
你的协议、打开方式要设定对

网友E:
可以试一下这个,里面有设置文档和C#的代码:
EntQsPlc V34.zip

网友F(2024-11-11):
你自己的IP和你PING的IP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