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變頻器

楼主:
請問先進 我的相片中變頻器頻率2.65馬達轉動 後會浮現OL 是否有故障 各位前輩請指導 謝謝
阿謙

网友A:
这是说明书的说明
但你电机是空载,所以要还要考虑:
1、是否电机比变频功率大了很多
2、电机内部线圈是否有短路
3、电源线是否有短路

网友B:
你不会接了个单相电机吧?

楼主:
我的變頻器是FR-720S-0.2K 電機200WR 電機絕對正常 電錶量測輸出一下斷電一下有電 但斷電時看不出來
阿謙

楼主:
我的變頻器是 1P 220V 電機是3相220V
阿謙

网友C:
你这电流都飙到2.65A,想想你的轴是不是转动不良,长时间回不到额定电流,就会保这个OL的警

网友D:
电机的绕组要接成三角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