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9-28):
今天不小心升级EPLAN 2024 到Update4,结果破解失效了。请问这个要如何处理?

网友A:
EPLAN 2025八月底已经出来了,坐等2025

网友B:
不用卸载,直接重新安装EPLAN License Client。
如果不行,只能重新安装EPLAN,安装后不要升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eaglesence

网友C:
楼上的建议应该可以

网友D:
升级的时候不要去安装新的EPLAN License Client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升级的时候不要去安装新的EPLAN License Client文件

應該可行!

by Tcahuzak1984 » Thu Oct 03, 2024 10:25 am

sxbug wrote: ↑Sat Sep 28, 2024 8:15 am
The current cracking cannot be used for EPLAN 2024 UP4. Can anyone solve this problem?
Thanks
Just do not update the license client! Stick with the older one. And update to the lastest update 4 manually :D

I am using EPLAN 2024 UP4 for weeks and without any problems or unstability 8)

网友F:
Eplan2024的卡顿问题能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