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永宏plc模拟量0-10v输出

楼主(2024-09-30):
编写遇到瓶颈,模拟量0-10V电压输出控制变频器,需要什么指令,以及设置,我有台旧的FBs-2AD模块,指令写入没反应,请大家赐教

网友A:
看例子就会了,这么简单的事情。

网友B:
这个需要设置模拟量模块的插针引脚,与之对应,然后按照模拟量的倍率,永宏的分单极性与双极性,8193应该是,按照8000点就行

楼主:
程序已写完,就是引脚没搞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