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1):
厂里有一个积放链涂装线,使用三年出现了好几次撞门的故障。
我从电器上分析,有一个情况,理论上可能撞车。比如门开的限位一直有信号。实际在开门的时候,门还没有开,门开限位有信号,这种情况下放行就会撞门

在PLC程序里面有没有办法做个保护。限位都是接的常开信号。

网友A:
限位,急停必须使用常闭信号,
对要求比较高,可以采用双路常闭信号,外加时长报警。

网友B:
最简单最方便最实用的方法是再装个开关!

网友C:
开门的信号,逻辑上有问题。比如开门去输出信号发出,经过多少秒,门才正常开启。如果在开门期间开门OK达到,也该忽略。或者安装高性能检测门状态感应器。参考机床的门信号感应器。激光设备门的感应器。
逻辑上,程序确实要考虑非正常逻辑的状态。

网友D:
双限位串联常闭,多一份保障

网友E:
限位好比急停肯定用常闭

网友F:
双限位,同时如果检测只有一个限位就报警,及时换双限位。

网友G:
在装上一个接近开关,门开到位时有输出,同时也可以可以给限位些上一个报警;
例如:正常开门通过为10S,10S后就关闭限位开关就没输出,若超过20S限位一直有输出就报警或警告,证明限位开关有问题,需人为解决,这样就可以避免。

网友H:
装双限位开关,程序检测关门信号

网友I:
引用楼主cyh1986于2024-10-01 13:52发表的 PLC判断行程开关卡住 :
厂里有一个积放链涂装线,使用三年出现了好几次撞门的故障。
我从电器上分析,有一个情况,理论上可能撞车。比如门开的限位一直有信号。实际在开门的时候,门还没有开,门开限位有信号,这种情况下放行就会撞门

在PLC程序里面有没有办法做个保护。限位都是接的常开信号。

怕到位信号一直ON异常,到位信号使用上升沿逻辑也可以。或者向楼上说的,开门时,关门信号一直ON和关门时,开门信号一直On都是需要报警提示。

网友J:
装4个限位不就好了,用常开常闭,坏几个算不正常,自己写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