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0-03):
附件这个PID程序看不懂啊,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引脚都没看到填在哪里,我想控制一个压力阀量程是0-400KPa,压力传感器量程是0-400KPa
附件: Smart 200 PID.zip (59 K) 下载次数:488
  • 下载积分:+1(245503681) 热心助人!

网友A:
    目测没有绑定IO,自己绑定一下或用向导生成再调用重写也可以。
    QQ: 2845452345

网友B:
    程序内的过程值就是你要控制的量,例如;液位、压力、温度这些。设定值就是你希望控制液位在多少高度或者多少压力或者多少温度。中断程序里有增益、积分、微分、采样时间设定,按照需要写入合适的数值即可。主程序里面的过程值和设定值都是换算过的,跟你你需要控制类型进行换算。